[求助] M0 系列MCU wafer 功能测试原理

楼主(2018-06-10):
各位大哥,M0系列的MCU的Wafer 测试的时候程序一般是下载到SRAM进行再进行测试模式的测试吗?如果下载到SRAM,是通过SWD下载吗?还是通过其他什么IP模块下载?

如果是通过SWD下载,由于SWD的clock和我们测试时的系统时钟一般是异步的,swd时钟要比系统时钟慢。
那问题就来了,在测试机台上,如果测试pattern里面有pin脚状态的比较,由于异步会造成比较出错,
不知道怎么处理,非常疑惑。
还希望大神给解答。

网友:
所有的测试都是基于datasheet的, 我相信你的datasheet 没有规定某个register输出有多少delay到mcu的IO PIN. 也就是说没有规定一定是同步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寄存器到IO的delay不完全相同是允许的。
另一方面,每一个MCU 处于不同的工艺CORNER,他们输出的快慢也是不一致的。
有些片子你很快就可以在IO 检测,有些片子需要更长时间。
这里就牵涉到TEST PATTERN的margin问题。
一般做法是做corner sample evaluation 让FF FS SS SF 都能通过你的测试。
这样你的test margin就是最好的。

网友:
再补充回答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通常function test MCU 都会用IN RAM TEST, 就是你说的下载到SRAM 从SRAM 执行测试程序。
SWD 可以做,但速率慢。 一般的MCU 设计者都会设计一个TUNIT,从IO直接写入SRAM.
如果量不大 SWD也无所谓,量大SWD 浪费的时间就多,测试时间很重要,直接影响你的测试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您说的tunit 下载到sram,就是好比jtag,spi ,接口然后转换到ahb总线,然后驱动sram对吧?或者不用转换成ahb总线,直接控制sram的接口来实现数据写入就可以了对吧?等写完后就把sram控制转入CPU,然后释放CPU的Reset,让他从sram读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给信元 再回答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个地方点转信元?

网友:
我做过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指导。给点建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Tunit 可以直接把数据并行的输入到RAM的端口。通常MCU 有两种工作模式, 正常模式和测试模式, 在测试模式下你的GPIO 可以remapping为RAM的数据口。这样就可以并行的输入数据节省测试时间。   MCU 有个寄存器专门存放reset vector, 你正常模式和测试模式的reset vector 是不同的。测试模式 reset vector所指向的地址是RAM的起始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采用并行的方式,那不是会占用很多的测试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提到的是wafer test 我的理解是probing test。 就是probing pin直接测试wafer
通常的测试机 probing card上面有512个pin
如果你的同测数是8个 那么你的每个片子也有64个测试pin
测试时间很贵,测试pin够用的情况下 肯定并行输入节省测试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行输入不是会占用很多引脚吗?这样同测得数量就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balance between test time and test pin.
我以前做的mass production 的MCU in ram test用的是并行方式输入数据
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我这边的advan tester 有1024 个test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你这个芯片多少门电路,应该不大吧,所以良率应该还可以,应该没有专门的DFT?               2. 如果没有DFT,你只是想测试一下基本的外设逻辑功能,以及主要的memory?   3. 你内部没有专门的ROM程序来干这个事情?
   4. 所以你需要在SRAM中执行测试程序?
   5. 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测试程序load到sram中;二是让M0在sram中执行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你这个芯片多少门电路,应该不大吧,所以良率应该还可以,应该没有专门的DFT?  -> 芯片的门数在10万以下,会做DFT设计和memory bist
             2. 如果没有DFT,你只是想测试一下基本的外设逻辑功能,以及主要的memory?
-》主要还是测试一下GPIO功能和Analog模块 比如LDO的输出,OSC的频率并且trim,xtal功能等

3. 你内部没有专门的ROM程序来干这个事情?
-》芯片内部没有ROM,只有eFlash和sram

   4. 所以你需要在SRAM中执行测试程序?
-》想在sram里面执行程序,下载到eflash里面如果eflash的电压在trim的时候 LDO的输出被trim到一个低电压,eflash可能就不动了,
如果能解决这个 LDO trim 不会使供给 eflash的电压 变低 ,做成eflash不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在eflash里面执行程序也可以。

   5. 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测试程序load到sram中;二是让M0在sram中执行程序?
-》如果想在sram里面执行程序面临的问题是:
1:如何load 测试到sram,可以使用swd,但是swd一个是效率低,另一个是swd相对于系统时钟是异步的,如何解决这个异步引起的 test pattern的 vector 错位问题,比如仿真的 pattern 的第100个step,在实际芯片上跑的时候可能会是第98~102 个step,因为swd是异步的。
2,如何让M0在sram里面执行程序,这个是不是可以通过remap方式或者直接设定pc 值到sram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给我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那如果采用您的方案,通过第三方的IP下载程序到sram。按我的理解那具体的步骤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不吝赐教。
step1:设定芯片的工作模式 为sram program的测试模式,然后通过pin脚来programsram?

step2:芯片不掉电,重新设定芯片的工作模式为function测试模式,通过reset pin 脚复位,让芯片重新开始工作,
            这种function测试模式,系统时钟和reset都是选择从pin脚直接输入,这样就能保证测试向量的step,芯片实际跑的和我simulation的是严格match的(可能在信号变化的时候要mask 1步或2步,但是整体上来看两者是同步以及match。不会发生因为异步而是pattern match compare 出错)。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2021-07-24):
楼主,最后的测试方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