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解答送500信元 div2,4,8分频电路的实现优缺点分析

楼主(2018-06-10):
想实现一个2,4,8分频的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他们的 优缺点

Clk_sys为 clk的 2,4,8 分频,想到了有下面两种分频实现方式,大家能给点建议吗,那种电路实现上比较科学,可以从数字电路原理和SDC设定等多个方面来给小弟一些意见。
可能具体电路图实现由一些问题,具体思路就是一个是mux在时钟路径上,一个是mux在data路径上。

方案

方案

网友:
只回答一点:从dft角度mux做前端,可以提高覆盖率(dff),无需改动代码功能,只需要模式选择。后者dft要覆盖率提高(dff),可能需要修改你的代码。其他的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