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安装问题求助,license server都启动了,但是vcs还是启动不了

楼主(2018-06-10):
scl11.7,vcs2016.6
lmgrd -c xxx运行之后,lmstate显示信息如下:

lmstate

lmstate

运行dve显示:

dve_err

dve_err

bashrc:

bashrc

bashrc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跟我scl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
1. 检查防火墙配置,是否阻挡了连接
2. 检查/etc/hosts,是否将ivernsky-00和127.0.0.1对应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防火墙是关了的,/etc/hosts 也有写了。
再不行就用scl11.9重装一次了

楼主:
换成11.9成功了!don't know why.反正现在OK了,哈哈。搞了几天终于好了。再把verdi装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verdi运行出现这个了:有解吗?xxx/eda_tool/verdi/K-2015.09/platform/LINUXAMD64/bin/Nova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ss.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lib我用yum也安装了。

楼主:
经过各种yum和wget+rpm -ivh,各种包安装好了,verdi也启动起来了

楼主:
verdi

verdi

vcs_simulation

vcs_simulation

都ok了!

网友(2018-07-27):
回复  raindian

大神,verdi运行出现这个了:有解吗?xxx/eda_tool/verdi/K-2015.09/platform/LINUXAMD64/bin/Nova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ss.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lib我用yum也安装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是用$sudo apt-get install libXss1 命令就直接安装上了;还有一个是却libjpeg.so.62,用$sudo apt-get install libjpeg62也直接安装上了,找了半天.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