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MT晶体管击穿电压

楼主(2018-06-10):
求教一个问题:利用HEMT晶体管设计功率放大器,工艺库中提供晶体管的击穿电压BVDG为17V。那么,是晶体管的直流偏置VDG不超过17V晶体管就不会击穿,还是VDG的DC+RF摆幅的最大值不超过17V晶体管就不会被击穿,还是VDG的DC+RF摆幅的平均值不超过17V晶体管就不会被击穿?  请问,以上三种说法哪种是正确的?

网友:
看你的具体工艺要求。
不过个人经验来看,HEMT的最大耐压指的就是所有电压差。包括port对port以及port对地等。任一个超过了,就算超压。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