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中 iff 的用法问题

楼主(2018-06-11):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10364\0135A930.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10364\0135A930.gif@(rtr_io.cb iff(rtr_io.cb.frameo_n[da] == 0 ));

想知道上面这句的作用是什么?本语句出处是SVTB lab  2016的solution中lab3的源代码,在第144行。

菜鸟我搜很久都没找到对于iff的比较好的解释。
求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
iff的解释可以看IEEE的std,单纯说你的这个语句为何要这样写:
@表示阻塞,那么也就是只有括号里的语句为真是才阻塞到,从例子的code来看,只有在rtr_io.cb.frameo_n[da] == 0且 clock上升沿时才会使仿真器产生响应,从逻辑上看上面的code与如下code的功能是一样的。
@(rtr_io.cb) begin
    if(rtr_io.cb.frameo_n[da] == 0)

但是第二种写法,仿真器会在每个clock的上升沿都响应一次,然后再去看rtr_io.cb.frameo_n[da] == 0是否满足。
因此例子中的写法有助于提升仿真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8-08-07):
iff就是if and only if

网友:
if = if and only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