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怎么求输出电阻

楼主(2018-06-11):
如图,我看他们说的输入短接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应该怎么接呢?小弟现行谢过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上面是PFET 下面是NFET 当输入为高时,上面的PFET和下面的NFET同时开通;VO应该就通过OUT输出了。
                               当输入为低时,刚好相反,管子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