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L生成版图后产生了几个metal层的pin怎么处理啊?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8-06-12):
用XL生成版图后,产生了几个小方块的metal层的pin,怎么处理啊?有什么用呢?

网友:
删除,做LVS的时候自己标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次画图时候是删掉的,还想着是不是有啥作用不懂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块pin并不是没有用的,做上层时,是通过子cell的pin来识别连接关系的。如果嫌麻烦,lay的时候可以删掉,lay完再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用啊 有些pdk比较神奇 不仅pin的层要用对 pin的十字交叉点还要打在用pin这个layer画的矩形框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谢谢!

网友(2018-08-14):
删掉就行了  没啥大问题

网友:
说删掉的平时都不习惯用XL

网友:
XL 时 在layout 窗口 设置一下 great pin →  great label →  option 设置一下 height   layer name  layer purpose;

layer name : 选择金属label
layer purpose: 选择金属label  layer

然后 XL  就会出现PIN 了

网友:
还是有点用的,主要是做顶层拼接时连接这根线是pin会高亮的

网友:
一般来说在XL的时候PIN尽量设置成不要生成 ,不然你到时候都找不到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