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功率管Ron

楼主(2018-06-12):
工艺库Ron描述如下,个人认为是1平方毫米的功率管对应的Ron。这个值和仿真的值差异很大,是怎么回事?一般80Vdmos一平方毫米的功率管对应的Ron是多少?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影响的确挺大的,有的时候甚至大一倍以上。你是直接调入PDK填W,M值生成约一平方毫米面积MOS LAYOUT么?然后把W,m带入仿真,还是根据单个MOS 的layout面积计算的呢?

网友:
功率管导通阻抗不能完全按照单位面积计算,比如工作温度,栅宽栅长,比如功率管面积在什么范围内是遵循线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管子L是固定的,我是算了1平方毫米能做的管子的W总和(实际layout中1平方毫米可能做不了这么多管子)带进去仿真的。在-40度的时候,ron都比给的参考值大,并且Hside和Lside的管子Ron受温度影响都特别大。 感觉那个值没什么参考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我是算了1平方毫米大概能做多少个管子,然后把对应的W L值带入电路进行仿真的。差别特别大,阻值大一倍。而且是-40度时的阻值,到160度大4倍都不止。所以感觉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