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8-06-12):
各位大佬,cadence版图编辑器中关于鼠标放大缩小功能的skill语句是哪个语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要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呢还是点住鼠标右键 上划 或 下划 控制放大缩小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是要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啊!

网友:
你用的是51 的软件吧,在家里,语句忘了,回公司帮你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4Down>" "hiZoomInAtMouse()")
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5Down>" "hiZoomOutAtMouse()")
把这段话输入到.cdsinit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点左键滑滚轮的?右键方便还是左键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