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PP画guard ring时,只有单排孔的闭环,有办法打多排孔吗?

楼主(2018-06-12):
用MPP画guard ring时,只有单排孔的闭环,有办法打多排孔吗?

网友:
多排的麻烦。 设置好单排的copy就行了,单排的孔间距设置成4*4的间距,AA和M1的overlap设置好

网友:
可以啊,设置subpart的时候AA宽一点,加两排CT就行了

网友:
可以啊,subpart加上两排CT,AA/M1/N,P宽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subpart菜单在哪里啊?我是61版本的,按MPP Guard ring快捷键出来小窗口,只有enclose by,没看到看到subpartn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ubpart的设置在哪里啊?我是61版的,按"MPP Guardring"只出来一个对话窗口,里面只有enclose by,没看到subpart呢

网友:
有个.il文件修改一下可以做成双排的,不过一般不这么搞,直接自动打孔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multipath里设置

网友:
你自己论坛找一个MPP的设置教程  好好学习一下就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ate》》multipart path    再按F3改name  按自己想要的改width  和 在subpart添加层跟ct等
弄完svae template 在  **  .il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已经ok

网友(2018-07-18):
可有多排孔   根据你的设计规则把间距控制好  网上可以搜易下单排孔教程  这个给你说的话很空洞  没有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IC61以上除了MPP ,我推薦Fluid Guarding 可以在CIW -->TECHNOLOGY 新增

好處是: 支援更完整GUARDING RING 操作 。

网友(2018-12-29):
pathwidth搞宽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guardring,然后打开属性,右下角有一个subpart点开,将衬底层,N+,或P+,等调宽,在将subrectangle里面的cont按照rlue调成你想要的

网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