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PU中流水线问题

楼主(2018-06-12):
ARM等执行指令是流水线,取指,译码,执行
        取指,译码,执行
                  取指,译码,执行
比如在单总线中,都要从内存(flash)中去取指令,在flash中执行,那么比如第一条指令在执行阶段,要在flash中执行,第三条指令要去flash中取指,这样会不会冲突?
还有程序在flash中执行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程序在FLASH,而不是程序在flash中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执行阶段需要到flash中取数。不是正好和第三条指令的取指冲突了么?表示不懂

网友:
有优先级,访存优先于取指令

网友:
执行在CPU内部,取指在IRAM/Cache(或者你说的FLASH),可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