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IC工程师手搭1000门级以上的复杂的数字控制电路,可靠性分析

楼主(2018-06-12):
在一个项目中,一个模拟工程师用门电路和寄存器手搭了1000个门以上的数字逻辑电路,用于设计一个复杂的数字控制电路,tran仿真据说没有发现问题,请问这样的电路可靠吗?
有没有潜在风险??
我看着这个电路都已经晕了。。。

网友:
大规模、高要求的话,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IC设计设计的电路会怎么处理保证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
现在FPGA和CPLD这么普遍,1000门,入门级产品,学起来也不难,为什么不用?

网友:
反向出来的电路吗

网友:
电路的可靠包括:功能性能的可靠和质量的可靠

电路功能的可靠,需要完善的仿真。
质量等级的可靠,需要在电路设计时考虑裕量,以及版图设计考虑裕量。并做充分的验证。

如果单从tran仿真,能否对电路的所有性能验证完?
质量等级的可靠性,版图/电路是否有做裕量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反向出来的我也不那么担心了,是模拟IC自己设计出来的,所以有点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要做在ASIC里面的,验证倒是可以用FPGA来验证。

网友:
看功能和功能,简单状态机就没啥问题;
如果状态分支多的话的确不怎么可靠;
另外如果高速为了抠时间什么的,也只好用模拟来做了;
只是注意验证了;

网友:
手搭数字电路也没什么,前提是要懂得一些实际数字的知识,比如时钟的同步、异步信号的处理、时序要求等等,就和实际写代码一样,只不过是人肉综合哈。充分的验证是必须的,模拟做出来的数字手工layout在面积和速度上一般都会有优势。
不过规模大了, 确实出错的几率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工程师搭建1000门的数字电路属于常规操作,只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1. 电路要有可读性,模块化;
2. 要画状态机,输入的所有逻辑/时序组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要有明晰的预测,不能只设计normal case;
3. 要画逻辑层的数据流,如果有时钟的话,要考虑每一拍会有什么样的可能;

4. 要冗余,要防呆,不想用的逻辑/时序输入要有确定的门电路去gating、latch;
5. 要有DFT chain,为量产测试做提前的准备。

    timing skew看情况吧,一般模拟工程师设计的数字电路都不会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