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6,如何快速查看到layer的GDS number?

楼主(2018-06-12):
以前用51版本,在icfb,technology manager的edit layer可以查看layer的GDS号,6.1.6版本如何快速查看到GDS number?跪求,多谢!

网友:
在61版本下打开technology manager,只需要在CIW窗口中输入命令hiLayerDispMainForm()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问,这个方法可以查一个个的layer的GDS number,在完成项目总版图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一下子查看到所有用到的layer的GDS number清单呢?

网友:
1、run drc或者run lvs生成的验证结果里面有个**.sum.**的文件,文件最后有所有用到得layer信息
2、streamout,在summary file那一行填上一个文件名(**.summary),导出后打开这个文件

网友(2018-08-02):
61里面好像没用   属兔那个命令后 只能够看到工艺库里面的layer   不能看到编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说51这个命令 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我输入命令后也只能看到layer,不能看到layer的GDS number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layer,然后点击上面的edit,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参数,里面就有layer number

网友(2024-03-13):
编号和rule对不上,是工艺问题吗

网友(2025-07-08):
layout快速查看GDS layer number 的设置

layout快速查看GDS layer numb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