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deal network下的clock transition

楼主(2018-06-12):
DC综合时将时钟设为ideal network之后,设置的clock_transition的值还起作用吗?

网友:
应该是起作用的

网友:
ideal作用域下的clock设置transition无效果

楼主:
应该是起作用的。计算D触发器clock至Q的delay需要clock transition和Q的load信息,然后根据查找表计算,如下图是标准单元库中D触发器的信息,index_1和index_2分别代表load和clock transition。现在的问题是,在DC中设置clock transition时,如果设置的值不在index中,比如0,DC会如何计算clock transition???

网友:
有作用的,

DC 无法在index找到对应的transition,是使用数学式,用内插的方式算出,

有错请指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