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 卡电路解释

楼主(2018-06-12):
图中DAT3为什么要下拉一个1M的电阻到地呢?哪位大神指导下,不胜感激!

TF卡电路图

TF卡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SD卡插入检测的一种方法,是检测DATA3上电时的状态。下拉是为了保证上电初始状态为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3是作为TF卡检测用的,但不是检测data3的电平为低电平,TF卡内部data3有50k/90k的上拉,插入TF卡有一个上升压的触发host判断是否有卡是否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