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项目的软件版本使用选择是怎样的?

楼主(2018-06-13):
向各位请叫下,有些项目的软件用的是51,有的用的是61,那么,一个项目是使用cadence ic51还是使用61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选定工艺吧,一般工艺的pdk都有eda工具和版本要求的,比如layout验证就会有文档推荐使用calibre具体什么版本,如果实际用高的版本一般可以向下兼容,如果实际用低的版本,可能就不支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楼上说的因素之外大多数是工程师的习惯决定,其实一般的foundry这两种都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哈

楼主:
回复 5# cxl666这样啊!csmc tsmc nuvoton smic都是这样的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像csmc nuvoton smic tsmc 都这样对吧?

网友:
5141與6.0以上版本檔案格式不同。
兩種檔案不相通。

楼主:
什么叫档案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档案格式对于我们的项目选择51软件和61软件有什么影响

网友:
IC5141的LAYOUT檔案格式是CDB,
IC6以上使用的LAYOUT格式是.OA
通常問題都發生在include lib++ 。
對LAYOUT 來說最大個差異應該是XL mode 無法正常使用吧!
PS:國際大廠很多都與IC6.最新版掛勾。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着迷迷糊糊的哈!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