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dow strobe意义求助

楼主(2018-06-13):
最近在学习ATE相关知识,对window strobe概念不太理解。相对window strobe有个edge strobe,是表示在test cycle的某个时刻对DUT输出进行采样比较
资料上说window strobe都有2个时刻 start 和 stop,我的疑问是:
window strobe模式下,只需要在start和stop两个时刻对DUT输出进行采样比较呢?
还是在start和stop之间的多个时刻对DUT输出进行采样比较,如果是多次比较的话,一般需要采样比较几次呢

网友:
应该就是采开始和结束两次, 有时候你想采多也没有那么高的频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回复。开始我和你理解的一样,刚查到一个资料 发现还真是整个窗口内都要采样

网友:
ate的资料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2018-09-04):
Test cycle 的start和stop之间對DUT Pin输出进行比较,需要多次比较的话,一般采样比较請參考機台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