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calibre lvs给port打label问题

楼主(2018-06-14):
我的做lvs是,需要对版图的port打label,使用LAYOUT  TEXT 语句,我们的port是带【】的,例如OUT[1],但是跑LVS跑不下去,请问各位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pin 带【】, 做lvs没问题的。你要看看是什么原因没跑下去。

网友:
lvs 不能跑與带【】的無關,
請先檢查POWER & GND 有沒有出PIN,
command file 有無錯誤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