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综合 bottom-up策略 Hiearchy_flow总结文档

楼主(2018-06-14):
根据网上的资料,总结的一个bottom-up策略  Hiearchy_flow总结文档
如果总结有误,请提出,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这个hier flow好像除了会带出子模块的inst之外,对子模块的sdc/upf都会有带出,也需要额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F描述的,对应的脚本

DC-RM_K-2015.06 (1).tar

网友:
顶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1-01-13):
请教一个之前遇到的问题,Hier Flow(bottom-up),block是参数话的设计,默认block 的top parameter A=1,但是在整个full chip调用block的时候,设置的参量是A=2,会导致Hier Flow走不下去,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2021-06-04):
引用 网友A:
这个hier flow好像除了会带出子模块的inst之外,对子模块的sdc/upf都会有带出,也需要额外处理 ...

额外处理,是指怎么处理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B:
额外处理,是指怎么处理

upf不会,sdc是有这个问题,得从sdc上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