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alibredrv merge的问题

楼主(2018-06-14):
请教各位大佬,用calibredrv merge两个gds文件时候,这几个地方怎么设置啊?
Layer bump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几个选项如何勾选?
        Append                     Preserve  Properties
        Overwrite                  Preserve  Text Attributes
        Rename                    Auto   Align
        Force Rename
Load file options?
之前没用过calibredrv,刚开始摸索,有点不明白,先谢了!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A:
看你的需求
calibredrv -a filemerge  -in xxx.gds -in xxx.gds -out xxxx.gds -mode rename -createtop xxxxxx
这个比较简单而且很快
但是要用merge
就需要写script
$L merge 要详细看下manual

网友:
去找calibre drv doc 自己读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append — Copies the complete contents from the same named cells in both layouts into
one cell with that name. All cells from both layouts with unique names appear in the
final layout.
overwrite — Copies the contents of the layout2 cell definition into the resulting layout
for same name cells. All cells from both layouts with unique names appear in the final
layout. Cell definitions contain geometric data, while cell references do not.
rename — Copies both same-named cells into the final layout as unique cells with
unique names (adds _WBx extension, where x is an integer). All cells from both
layouts with unique names appear in the final layout.
forcerename — Copies all cells from both layouts into the final layout as unique cells
with unique names. The new name is created by adding a _WBx extension to the
original name, where x is an integer. This is the defau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C(2020-11-02):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求
calibredrv -a filemerge  -in xxx.gds -in xxx.gds -out xxxx.gds -mode rename -createtop xx ...

请问一下,这样相当于calibredrv是个命令,相当于在calibredrv -shell的环境下吧?可是我在用calibredrv显示这不是个命令,我应该怎么把他变成命令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样相当于calibredrv是个命令,相当于在calibredrv -shell的环境下吧?可是我在用calibredrv ...

没有source 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source 把?

你的意思是为要把这个写进.cdsrc里面去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source 把?

说错了。。。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抱歉

不是,是你calibre 没有source把
你which calibre一下看看有反应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你calibre 没有source把
你which calibre一下看看有反应么

没有反应,应该是我没把calibredrv放在PATH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反应,应该是我没把calibredrv放在PATH里面

drv 和calibre 是同样的path
我也看不到你的环境,你说你which calibre没反应,那应该是整个calibre的环境没有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