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管和低压管的失调性能比较

楼主(2018-06-14):
请问如何比较core device 和IO device的蒙特卡洛性能?希望前辈能提供一些资料。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走过路过的麻烦提供点建议哦

网友:
core device会好一些
可以看看steyaert的这个分析 01017785.pdf (302.8 KB , 下载次数: 43 )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是低压管会好一些吧,毕竟是自对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低压管是自对准是什么意思呢?抱歉,由于是新人,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