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clock_gating_check的问题2

楼主(2018-06-14):
1、cts之前set_clock_gating_check是用来给ICG留margin的,那么其中setup和hold的值应设为多少呢,一定要比库里面的最大值还大吗?2、pr之后是还需要设置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吗?如果要的话是类似于uncertainty将值改小,只剩下margin吗?
3、如果不要的话是将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直接去掉,还是说使用remove_clock_gating_check这个命令?这个命令的意思是使用库里面的值来做clock_gating_check吗?

网友:
个人的一些理解对于setup的值应该是reg和gate 的skew加上library setup time
用remove_clock_gating_check 这个命令移除
应该会用库里提供的值去check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写的有点问题,set_cllck_gating_check设的值就是margin,所以这个margin值应该设多大呢?是不是应该参考库里面ICG的setup和hold的值,设置一个差不多的margin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cllck_gating_check设的值本身就是margin了,你这样设不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跟二楼一样,set_clock_gating_check就是给ICG的ENABLE端口设置一个setup和hold的值,
cts之后应该是remove_clock_gating_check,让工具用lib的中的setup和hold值来计算,但是也看到有的一直保留
set_clock_gating_check的值,可能是作为margin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DC的user guide,明确写了是margin。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计算的方式就是要算出要给icg留多少margi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下面是pt之后report_clock_gating_check的report,其中的setup和hold值是margin还是此时setup和hold的值,如果是后者,那应该有hold的违例,但是并没有报出这些违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报出来的clock_gating_check 设置的值 后面的属性能看出来这个值是怎么来的,应该是根据库里的cell来决定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也不一定很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DC user guide里面的描述,描述里说这些值是setup和hold,下面给出的例子又是set_clock_gating_check的设置的margin值。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后面的属性是i的话,表示这些值是margin,来自DC设置,即set_clock_gating_check的设置的margin值;如果后面的属性值是l的话,表示这些值是setup和hold的值,来自lib。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希望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网友(2020-10-12):
请问楼主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你想的太复杂了,其实简单讲,clock gating check 就是一种过约,是除了uncertaintly和setup 之外额外加在reg2ICG路径上的约束。其初衷是因为ICG的时钟树通常会很短,所以setup会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在ICG的data path上额外在加一个这样的约束。通常只会在place阶段设置,在CTS及其以后取消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D:
正好最近碰到这个问题 再补充一点吧
最近做从DC开始的项目,在DC里clock gating check的值最好设的大点,差不多半个周期
这样过约后,综合出来的的reg-gating的path就比较短了,之后进pr,timing也更容易meet
pr我们项目是在cts前设个较大的约束,之后放开,个人觉得效果最好还在在DC里设,从源头上解决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D:
正好最近碰到这个问题 再补充一点吧
最近做从DC开始的项目,在DC里clock gating check的值最好设的大点, ...

nice!!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太复杂了,其实简单讲,clock gating check 就是一种过约,是除了uncertaintly和setup 之外额外加在r ...

请问如果使用ICG单元后,添加约束set_clock_gating_check 是只约束setup吗?还是hold也需要呢? margin应该设置成具体多少数值呢?

网友(2023-06-21):
正在学习clock gating check中

网友(2024-02-22):
set_clock_gating_check DC 中是过约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