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8-06-1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64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版图会这样显示啊?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不是太明白,可否细说

网友:
缺少有对应PCELL 的PDK lib+

网友:
PCELL?应该是定义语句问题吧!

网友:
圈選你lost的cell,按Q
會看到所用的lib++
將相對應的lib++ Include進來!!

楼主:
还不是太明白,能否说一下具体操作

网友:
这种一般是pcell某个参数不兼容(常见于PDK 升级)或者期间的某个参数没有正确读进来(譬如自动replace某个器件)。 试试选定器件, 显示property , 然后保存。如果不能解决,试试重新inse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的,重新调出来还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需要重新给参数,因为默认的会给前面q调出来的参数。    如果还是不对,OASCAN试试?

楼主:
OASCAN什么意思,我是新手不太懂,请大神说的直白一些

网友:
觉得应该是 你的这块block没有对应的lib  你q一下 看看block的位置 然后把对应的lib考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16):
schematic里device没有给parameter,比如length、width没有给具体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