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calibre手册(calibre svrf manual)怎么打开啊?

楼主(2018-06-15):
请教大侠,这个calibre手册(calibre svrf manual)怎么打开啊?直接敲貌似不对

网友:
用看PDF的软件打开

网友:
LINUX:看機器裡灌的是哪個PDF軟體,有相對應的指令。
不然就抓到WINDOS的機器直接點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赐教,怎么查看我的calibre支持哪种PDF呢?

网友:
可使用 evince打开

网友:
用Adobe PDF 软件打开, 直接抓到window 下打开最好. linux 可能会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