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楼主(2018-06-15):
MIPI接口的应用层的工作原理

网友:
where where wher e

楼主:
1

上图1各个信号描述:

reset_n  :复位模块复位信号
input

PIXCLK  :像素时钟
input

FV          :帧信号
input

LV          :行信号
input

PIXDATA: 像素数据
input

byte_clk :byte_data时钟
input

byte_en : 输出数据有效信号 (output

byte_data:输出数据          (output)

data_type: 像素数据格式
output

-----

根据官方MIPI协议对RAW10类型的像素数据处理方式如下

2

根据工程(csi2txreferencedesign)仿真图1可知P1=0,P2=1,P3=2,P4=3;

通过图2方式方式变换,得到如下的数值(16进制):

P1[9:2] = 00; P2[9:2]=00; P3[9:2]=004[9:2]=00; LSB[7:0]=E4

故得到如下数据

00   00  00  00  E4

同理P5=4,P6=5,P7=6,P8=7,通过图2当时变换,得到如下的数值(16进制):

                              01   01  01  01  E4

疑问:

1、
为什么仿真得到的数据(图1byte_data显示的仿真数据是1E4101…)跟通过图2计算方式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2、
像素数据pixdata[9:0]如何转化成byte_data[31:0] ?

楼主(2018-09-14):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已经弄明白了

网友(2020-02-27):
: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