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楼主(2018-06-15):
MIPI协议发送器在应用层,协议层,通道管理层,物理层之间的数据流动是怎样的?用户怎么控制每个层?大神求助!!!!

网友:
mipi协议分好多,你这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我和热 where ?????

网友:
MIPI是有点复杂的,手册才是王道。

网友(2018-08-02):
再说两句吧,我自己写过MIPI的接收,但是现在Xilinx有IP核了。
总体来讲,除了底层的SERDES我用的是原语,其他都是用VERILOG写的,花了3个多月。
MIPI的协议分很多层,协议消化了代码就好写了。
发送端一层一层低打包,接收端一层一层低接包,有点耐心,可以做的。

网友:
Read MIPI spec. but It has so many spe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