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set up debug问题

楼主(2018-06-15):
dbg_pic

dbg_pic

想请问下,上图中三个不同的标志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在debug layout下,右键信号:Disconnect Debug Port 和 Delete有啥差别呢?今天有点搞迷糊了,Disconnect Debug Port后信号是出现在Unassigned Debug Nets中,并且原probe那里是出现空的信号,然后Delete该probe吗,原mark标志会被删除吗?而Delete是会断开连接然后将信号连同debug标志一同删除吗?搞迷糊了,几百上千个信号,拉的头疼。求教!

网友:
通常都是rtl里mark 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综合完,在网表里面mark debug,所以找的特别累,有些信号被优化了有些信号名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在RTL里对想要的信号前面加上伪代码 (* mark_debug = "true" *), 伪代码包括括号的,然后综合就不会把这种信号优化了。综合完毕后打开综合后的设计,点击SET UP DEBUG,一步步按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前天尝试的时候,代码是VHDL的,用 [attribute syn_keep of signal_xxx : signal is true;][attribute mark_debug of signal_xxx : signal is "true";] 这种方式,综合完,在网表里看的时候,有些信号还是被综合掉了。有点想不通,难倒只能添加ila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说被综合掉了,应该说可能被优化了,有些信号名不一样了,找不到想要的信号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普通手段无效了,只能把信号引到端口上,然后分配个虚拟端口才不会被优化掉.如果你的信号没被任何地方用到,综合后肯定被毁尸灭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引到端口分配虚拟端口?这个我还没接触过,我去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这是加班这么晚还是起来看球哇!

楼主:
   想请问下,vivado中,在Debug Layout下,右键debug的信号:Delete、Disconnect Debug Port、Remove Unconnected Debug Ports and Channels、Remove from Unassigned Debug Nets,能否解释下呢?在Disconnect Debug Port操作时,是否需要先Unmark Debug呢,否则debug信息依然保存在约束中?在网表中右键信号Mark Debug时,有时信号并不会出现在Unassigned Debug Nets列表中,为啥呢?添加debug信号时,列表中有时会出现以[u_ila_0_信号名]出现的信号,并不是以信号的完整层次关系展现,该信号是undebugable的,搞不懂?最后再次请教下,图中三个不同的蜘蛛图标代表啥意思呢?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
所以,这又表示什么呢?为什么会生成这样名字的信号而不是完整信号层次命名的信号呢?

楼主:
在综合后的网表中添加信号,跑完pr,波形信号有点奇怪的,搞不太懂。有时候添加完信号,第一次跑完,明明是一组bus结果都乱了,再跑一次发现却又好了,不明所以。虽然我综合和pr用的不是同一个工具。

楼主(2018-08-30):
发现vivado的这个debug真不好用。在网表中set up debug之后,在dbg_hub中也能看到u_ila_0等ila核,里面各个port的信号名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impl写bit之后,上板调试的时候,却发现信号名乱七八糟,有的信号没了,有的信号名变成了很奇怪的名字,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影响debug啊!!!

楼主:
没辙了,干脆用ila的核算了。我记得以前ila核用的时候也是可以抓ouput port的啊,昨天试的时候提示不能抓output port,同事也说不行?难倒我以前记错了。另外一点,VHDL真的是不习惯啊,STD_LOGIC和STD_LOGIC_VECTOR好烦人,特别是1位的数据的时候或者模块例化的时候。

楼主(2019-07-20):
关于三个小蜘蛛的疑惑:The hollow green icon indicates nets with MARK_DEBUG property set, but not connected to any ILA core. The full green icon indicates nets with MARK_DEBUG property set, and connected to an ILA core. The yellow icon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MARK_DEBUG on the net, but it is connected to an ILA 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