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 fpga远程在线升级怎么做呀 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8-06-15):
各位大神 fpga远程在线升级怎么做呀  求指导谢谢

网友:
arm/mcu/dsp烧写FPGA的epcs flash

网友:
楼上的是ps模式,需要一个额外的host
as模式也可以自行升级,a家与x家方案大致相同

网友A:
如果单板上有cpu,那么一切都好商量。用cpu去烧fpga外挂的flash就行了,烧录完启动一下nconfig信号,fpga就重新加载了;如果单板上没有cpu那就比较麻烦了,需要fpga自行设计烧录flash的接口和接受烧录文件的缓存接口。另外,为了避免在烧录过程中出现意外,还要使用远程更新ip,同时将flash分为工厂配置区和应用配置区,只有应用配置区可烧录,一旦在烧录过程中出现意外,那么fpga切换成工厂配置,工厂配置完成应用配置烧录。

网友:
如果单板上有cpu,那么一切都好办。fpga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由cpu烧录fpga外挂的flash,烧录完重启nconfig信号,那么fpga就重新加载了,升级成功。
如果单板上没有cpu,那么就发杂了。我想你问的应该是这种情况,再次情况下需要fpga能接受烧录文件并完成flash的烧录,同时为了避免在烧录过程中出现意外,需要使用器件自带远程更新ip,并将flash分为工程配置区和应用配置区,只有应用配置区可烧录,工厂配置区存放工厂软件;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fpga切换至工厂软件,由工厂软件完成烧录升级。

网友B(2019-12-30):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板上有cpu,那么一切都好商量。用cpu去烧fpga外挂的flash就行了,烧录完启动一下nconfig信号,fpga就 ...

烧写的内容直接是pof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写的内容直接是pof文件吗?

xilinx家是bin格式,altera家是sof文件转用于flash烧录的jic文件附加产生的rbf文件,且有大小端问题。
这些文件按楼上几位说的,要么通过其它host模拟一个spi flash的端口驱动对flash进行擦除烧写操作,要么就fpga自己充当host。
这个仅仅是更新flash,另外一个步骤是fpga加载。
默认fpga是从flash的0地址加载的,也就是楼上几位说的默认进入工厂模式。
只要你的flash足够大,可以多塞几个文件,想让fpga加载flash不同地址的程序则需要调用另一个ip了。
这个ip在xilinx家叫做iccap,在altera家叫做rsu,不过最新的s10系列改用mailbox了

另外就是采用某楼说的ps方式,直接外部mcu配置fpga,无需flash了,更精简成本

网友(2021-05-31):
我做过A家的远程更新,用ASMI和RSU两个IP进行镜像更新,用rbf文件进行烧写

网友:
不错学习到了,现在用的一块板子里面有块FPGA。配合电脑上的软件,厂家可以进行远程更新。不太清楚他更新的方式,想来也是用电脑把位流烧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