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后仿问题

楼主(2018-06-15):
ERROR: Requested major API version '4' which is supported by OpenAccess build '22.43.006'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major API version '5' of the shared library of OpenAccess build '22.50.043'.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我cadence oa 的版本和calibre不同吗?
cadence是IC617 calibre v2015

如果是的话怎么改calibre的oa呢?

跪求大神

网友(2023-02-15):
同求,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把calibre的OA换成cadence的看看行不行

网友A(2024-04-20):
说一下我的解决办法,我遇到的问题和lz差不多,error如下:
ERROR:Requested maior API version '5'which is supported by OpenAccess build '22,50,064'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maior API version library of OpenAccess build'22.60.047'。估计是装了什么软件或者重定向以后,但是Open Access指向的library有问题了。

解决办法:在virtuoso启动路径的.bashrc文件添加一行代码,指向你cadence的oa库,比如我提供的库是oa 22.60.047,我添加的代码就是:
export 0A HOME=/opt/cadence/Ic618/oa v22.60.047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解决办法,我遇到的问题和lz差不多,error如下:
ERROR:Requested maior API version '5'which i ...

你好,我是ic618去启动的 请问如何去改这个东西呢?能否 详细一点呢?非常感谢!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解决办法,我遇到的问题和lz差不多,error如下:
ERROR:Requested maior API version '5'which i ...

你好,请问cadence启动路径下没有.bashrc文件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