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单独run LVS可以过,但PEX会报错误

楼主(2018-06-19):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个电路单独做LVS可以通过,但是当做PEX时会报出如下错误用的是一样的网表,一样的command file,只是做PEX是将XRC的option改为了YES

有人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吗

楼主: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16位S A R很牛啊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有某些选项的设置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是一样的,这个确认过了

网友:
这就是就是把开关打开 把R or C的文件INCLUDE进去,用calibre的PEX来跑就可以了,我怀疑你那里做法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是这个吧
,您看这样子对吗

网友:
你这个是自己加的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修改路劲加的额......把冒号去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加的是指什么,另外哪个冒号啊

网友:
路径文件的的双引号....

网友(2020-01-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