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普通比较器的settingtime怎么测?(不是动态的比较器!!)

楼主(2018-06-19):
折叠共源共栅的结构做一个比较器,请问settingtime是怎么测呢?我的testbench是这样的

比较器testbench

比较器testbench
,请问输入的信号应该怎么给呢?vref是我的参考电压600mv,我发现输入分别给斜坡信号和阶跃信号,输出结果用settingtime函数算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我的测法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你给的斜波信号和阶跃信号是怎么样的,trans看下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阶跃信号测出来的settingtime比斜坡小100ns左右

网友(2021-01-18):
楼主,能加个QQ聊一下吗?我最近也在仿普通比较器,但是不懂怎么仿。QQ:1421103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