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高阻poly 的pdk,然后drc报错。

楼主(2018-06-19):
高阻poly

高阻poly

TSMC工艺,我调用高阻poly 的pdk,生成的版图,但是drc的时候报错,请问有做相同工艺的么?
1.NBL{lv device must be isolated by NBL combine with HVNW}
2.LVISO{each lvs device region must be surrounded by pw/hvpw and P+iso ring
3.电压是5V的,怎么加环呢?

网友:
按照报错的提示修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首先是不确定怎么加报错所说的环,而且我试着加了两种环后还是报错。所以想请有做过这个工艺版图的工程师,帮着弄个样子参考下。

网友:
带NBL的HVNW和P隔离环。帮你顶,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
1.NBL{lv device must be isolated by NBL combine with HVNW}
2.LVISO{each lvs device region must be surrounded by pw/hvpw and P+iso ring

首先POLY-RES 放在NBL 上面, NBL 周围需要HVNW+NW+NIMP构成的N-iso ring
然后再NBL 外面围一圈Pwell+PIMP 的p-iso 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试试。昨天发现不单是高阻poly,5v普通的MOS,直接调用PDK,然后跑DRC的时候也报这个错误,那么5v的mos都要做成隔离的么?TSMC的这个工艺是不是要求所有低压管都要用隔离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所有的低压器件都必须做在NBL 隔离里面。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desrule 里相关的剖面图 应该会比较清晰

网友(2023-10-17):
能问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2024-04-1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直接加ISO ring 去design rule里找到管子对应的ISO-ring 加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