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VS检测问题 求大神

楼主(2018-06-19):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L2.lvs.report
LAYOUT NAME:              /ee/bscourse2018/s201530271117/project/IC617/CSMC05_M3/L2.sp ('L2')
SOURCE NAME:              /ee/bscourse2018/s201530271117/project/IC617/CSMC05_M3/L2.src.net ('L2')
RULE FILE:                /ee/bscourse2018/s201530271117/project/IC617/CSMC05_M3/__calibre.xrc.lvs__
CREATION TIME:            Tue Jun 19 22:03:10 2018
CURRENT DIRECTORY:        /ee/bscourse2018/s201530271117/project/IC617/CSMC05_M3
USER NAME:                s201530271117
CALIBRE VERSION:          v2015.2_36.27    Wed Jul 1 10:06:07 PDT 2015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L2                            L2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GND" "?vss"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N)  l l 0
   TRACE PROPERTY  m(LN)  w w 0
   TRACE PROPERTY  m(LN)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N)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P)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P)  l l 0
   TRACE PROPERTY  m(LP)  w w 0
   TRACE PROPERTY  m(LP)  l l 0
   TRACE PROPERTY  md(DP)  w w 0
   TRACE PROPERTY  md(DP)  l l 0
   TRACE PROPERTY  d(ND)  a a 0
   TRACE PROPERTY  d(PD)  a a 0
   TRACE PROPERTY  c(CP)  c c 0
   TRACE PROPERTY  q(P1)  a a 0
   TRACE PROPERTY  q(P2)  a a 0
   TRACE PROPERTY  q(P3)  a a 0
   TRACE PROPERTY  q(N1)  a a 0
   TRACE PROPERTY  q(N2)  a a 0
   TRACE PROPERTY  r(RW)  w w 0
   TRACE PROPERTY  r(RW)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  l l 0
   TRACE PROPERTY  r(RP)  w w 0
   TRACE PROPERTY  r(RP)  l l 0
   TRACE PROPERTY  r(NY)  w w 0
   TRACE PROPERTY  r(NY)  l l 0
   TRACE PROPERTY  r(PY)  w w 0
   TRACE PROPERTY  r(PY)  l l 0
   TRACE PROPERTY  r(RL)  w w 0
   TRACE PROPERTY  r(RL)  l l 0
   TRACE PROPERTY  r(H1)  w w 0
   TRACE PROPERTY  r(H1)  l l 0
   TRACE PROPERTY  r(H2)  w w 0
   TRACE PROPERTY  r(H2)  l l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L2
SOURCE CELL NAME:         L2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4        14

Instances:         80        17    *    MN (4 pins)
                     1         1         C (2 pins)
                     9         3    *    R (2 pins)
                ------    ------
Total Inst:        90        2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3        13

Instances:         12        12         MN (4 pins)
                     1         1         C (2 pins)
                     2         2         R (2 pins)
                     1         1         _smn2b (5 pins)
                ------    ------
Total Inst:        16        1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9                                                     net030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C49(56.855,-50.77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CC0:neg

--------------------------------------------------------------------------------------------------------------

  2    Net 12                                                    net13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C49(56.855,-50.775):ne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CC0:pos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0            0

   Nets:               13         13            0            0

   Instances:           5          5            0            0    MN(NN)
                        7          7            0            0    MN(NP)
                        1          1            0            0    C(CP)
                        2          2            0            0    R(H1)
                        1          1            0            0    _smn2b
                  -------    -------    ---------    ---------
   Total Inst:         16         16            0            0

o Statistics:

   80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4.
     66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6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
     3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8 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2 parallel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vout cin2 cin1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X58/M0(95.485,-25.125)                                    MPM10<1>
       X59/M3(103.655,-19.430)                                   MPM10<2>
       X59/M2(101.355,-19.4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9/M1(99.055,-19.4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9/M0(96.755,-19.4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8/M3(88.585,-25.1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8/M2(90.885,-25.1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8/M1(93.185,-25.1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6/M0(87.555,-19.430)                                    MPM5<1>
       X57/M3(97.785,-25.125)                                    MPM5<2>
       X57/M2(100.085,-25.1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7/M1(102.385,-25.1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7/M0(104.685,-25.1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6/M3(94.455,-19.4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6/M2(92.155,-19.4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56/M1(89.855,-19.4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3(33.950,-15.645)                                        MPM6<1>
       M30(77.650,-15.645)                                       MPM6<2>
       M29(75.350,-15.64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6(36.250,-15.64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C49(56.855,-50.775)  C(CP)                                CC0  C(CP)
         pos: 9                                                    ** net030 **
         neg: 12                                                   ** net13 **
         ** 12 **                                                  pos: net13
         ** 9 **                                                   neg: net030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请问错哪了

网友:
C49两端接反了

网友:
电容的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8-07-20):
注意看neg 和pos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C49 pos n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