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保存cadence仿真结果的图片,使得每次打开ADE的时候,这些图片都能自动弹出来

楼主(2018-06-20):
求助,如标题所言

网友:
plot结果后,save state,然后每次load state时可以直接plot结果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只保存state就行么。。仿真结果不存没事么

网友:
plot出来结果后不要关掉,save state的时候,波形回忆起保存在state里面的

网友:
save state 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多保存几个state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