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的电源完整性分析工具voltus

楼主(2018-06-20):
此电源完整性分析软件voltus-fi-l使用的时候需要一个dfIIlayermap file 在UG上的解释是the mapping between the layer names in the extractor-generated xDSPF file to the DFII layer names.这个dspf文件里面的layer信息该怎么获取呢?这个文件里面只有一些寄生参数?

网友A:
laymap在安装路径里有的,仔细找一下

网友(2018-10-20):
voltus-fi-l 是集成在哪个工具下面的?Cadence里只有voltus-fi-x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21-11-16):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配置DFIILayermap文件,格式如下,
第一列:type,第二列:dspf文件中的layer名,第三列:Layout中对应的层名
metal metal1_conn Metal1
metal metal2_conn Metal2
metal metal3_conn Metal3
metal metal4_conn Metal4
metal poly_conn Poly
via Via1 Via1
via Via1 Via1
via Via2 Via2
via Via3 Via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配置DFIILayermap文件,格式如下,第一列:type,第二列:dspf文件中的layer名,第三列:Layout中对应的 ...

感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EM没结果,Min和Max都是0
IR都是有结果的,就EM没结果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C:
感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EM没结果,Min和Max都是0
IR都是有结果的,就EM没结果 ...

大佬你们的-bin文件都在哪找的阿,,,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C:
感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EM没结果,Min和Max都是0
IR都是有结果的,就EM没结果 ...

问题解决了吗,为撒子我load 出来也是0

网友(2022-05-12):
楼主解决了吗,导出为0的情况

网友(2022-08-04):
你吃的em tech file里面可能没有em信息,仔细看一下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D:
配置DFIILayermap文件,格式如下,第一列:type,第二列:dspf文件中的layer名,第三列:Layout中对应的 ...

您好,请问如何查询dspf文件中layer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EM没结果,Min和Max都是0
IR都是有结果的,就EM没结果 ...

请问,layermap 应该如何写呢。我用的是qrc 的ict ,但是dspf是calibre 提取的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置DFIILayermap文件,格式如下,第一列:type,第二列:dspf文件中的layer名,第三列:Layout中对应的 ...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格式自己写了一个DFIIlayermap,但是每次show plot 软件都会崩溃退出您知道啥情况吗

网友E(2023-05-09):
引用 网友A:
laymap在安装路径里有的,仔细找一下

感謝分享線索~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線索~

老哥, 这个安装路径是哪个路径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D:
配置DFIILayermap文件,格式如下,第一列:type,第二列:dspf文件中的layer名,第三列:Layout中对应的 ...

太牛了!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D:
配置DFIILayermap文件,格式如下,第一列:type,第二列:dspf文件中的layer名,第三列:Layout中对应的 ...

大佬,这个layermap是用于emir仿真还是查看emir结果呢,因为我如果用adel仿真emir的话是没有填这个DFIIlayermap的选项的,explorer是有选项的。那么我直接用adel仿真然后查看emir结果的时候导入这个layermap是正确的吗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