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实现伪随机数的产生

楼主(2018-06-20):
我现在需要用Veriloga写一个伪随机数,就是像0111001011这样的随机数列。有哪位大佬知道要怎么实现呀。其他方法也可以。

网友:
m序列就可以了啊

网友:
同2楼
m序列伪随机数,可以根据你的二进制位数需求实现,推导公式梳理好了就比较简单

网友:
PN码一样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我以前设计过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我用的算法是线性同余法,可以产生16/32的随机数,经过测试我发现它的均匀性和随机性都很好,满足了设计要求!

网友:
就是用线性移位寄存器实现就是可以,每个寄存器的复位值代表对应初始的随机种子

网友(2021-12-08):
调用linux文件下的urandom或者random文件,写两个阈值条件触发的语句就行。

网友:
如果期望产生可综合的逻辑,使用LFSR,有各种阶数的公式;当然也使用其他的伪随机序列公式;如果仅仅是modelsim仿真,调用$random函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