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5.9 下想装个ic617是不是基本没戏……

楼主(2018-06-20):
难道要在公司的linux服务器上搞个虚拟机……再在虚拟机里装一个centOS7……再在里头装ic617和全套别的仿真版图验证软件……
头一个问题就来了,linux下怎么安装虚拟机……

网友:
虚拟机有linux版本的!

楼主:
不过我想了想,现在的问题应该主要是spectre的版本太低,请问ic615最高能支持到哪个版本的mmsim?
现在有的是mmsim71和1011,都不行。
不然就先装一个新版本的spectre再说,装系统的工程太大了,而且服务器也不是我一个人用的。

网友:
我的印象中mmsim151應該是可以上ic615,之前各個版本都有裝來玩過

网友:
CentOS5.9可以直接安装617吧,在RHEL5.8安装过…

楼主:
等我现在本机windows系统下试试虚拟机+centos7的方式
再看看能不能上服务器上的centos5.9装一个ic617……

现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正确的安装本机虚拟机和centos7……我装过最大的软件也不过是matlab和DXP而已。

楼主:
结果本机还是32位系统,64位系统还得等IT来给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