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导入图库?哪位大神有指导资料?

楼主(2018-06-20):
如何导入图库?哪位大神有指导资料?

网友:
看不懂你的題目 ? 找一下應該有教材會寫,通常只佔教材的 一小部分
導入圖庫是指?
1.安裝 PDK.
2.安裝 standard cell library.
3.stream in GDS.
4.加入別的 library path.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安装standard library?谢谢

网友:
直接include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