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帖子的auto zero 是不是算错了

楼主(2018-06-20):
http://bbs.eetop.cn/thread-669769-1-1.html

楼主:
Phase F1阶段,运放的输入端不应该通过S2开关接地吧,应该接一个vref电压,这样的话,最后vos变为
(vos+vref)/(1+A)
那个帖子的vref=0,所以才有vos/(1+A)
但是应该加上vref才对吧?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2022-07-11):
是这样的,没有0输入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