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种guard ring哪种好?

楼主(2018-06-20):
总宽度一样的前提下,三条宽的P/N/P好,还是五条细的P/N/P/N/P好?目的是隔离高压power mos和其他内部电路。

网友:
隔离只和深度有关,高压加deep nwell 把
就像水波,你要阻挡水波扩散,不是在水面上加阻挡,而是要从水底修一堵墙

网友:
加一条NTN效果更好

楼主:
deep nwell肯定要加的,只是想问在其他都一样的前提下,这两种方式效果一样吗?

网友:
个人感觉3条宽的会更有效!因为本身是收集载流子,宽的更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按照deep nwell 加guarding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