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种电路结构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6-20):
我这边看到一个电路结构,类似于下面这个图,感觉像是个跟随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作用?

网友:
问路还要路人付费?

网友:
看书吧,孩子

网友:
tia,简单一级放大器加电阻反馈

网友:
简单一级放大器加电阻反馈

网友:
這就是一個common source 加feedback resistor下面的mos是定電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不是悬赏吗?不好意思啊,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这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和反馈电阻,但是一般的负反馈不是加源级负反馈电阻吗。我们设输入为Vi,输出为Vo,反馈电阻为r,如果Vi=0,那么Vo=VDD,输出就会往输入倒灌(Vo-Vi)/r的电流。而我的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器的输出级,这种倒灌会影响前一级的输出,强制将前一级的输出即该电路的输入Vi提升一个电位,同时这还会减小放大器整体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这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和反馈电阻,但是一般的负反馈不是加源级负反馈电阻吗。我们设输入为Vi,输出为Vo,反馈电阻为r,如果Vi=0,那么Vo=VDD,输出就会往输入倒灌(Vo-Vi)/r的电流。而我的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器的输出级,这种倒灌会影响前一级的输出,强制将前一级的输出即该电路的输入Vi提升一个电位,同时这还会减小放大器整体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这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和反馈电阻,但是一般的负反馈不是加源级负反馈电阻吗。我们设输入为Vi,输出为Vo,反馈电阻为r,如果Vi=0,那么Vo=VDD,输出就会往输入倒灌(Vo-Vi)/r的电流。而我的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器的输出级,这种倒灌会影响前一级的输出,强制将前一级的输出即该电路的输入Vi提升一个电位,同时这还会减小放大器整体的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啊,这个电路本来就是要求前级有电流驱动能力啊,因为这个就是 电流-电压负反馈啊。没有电流驱动能力就不能这样接的。

网友:
要求前级有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
PMOS输入,是负反馈

网友:
要求前级有电流驱动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