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测静态信号时有效位(ENOB)有意义吗?

楼主(2018-06-21):
用一个12bit(ENOB 10bit),10MHz的ADC测静态信号,静态信号加滤波截止频率1KHz。

不考虑噪声的情况下,是否不用考虑ENOB,也就是说ADC的低几位应该是稳定的。
只有线性度对其有影响

还是应该认为ADC只要以10M在采样,就认为位数就是10bit,低2位是不稳定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