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差分信号输入电路的S11怎么仿真

楼主(2018-06-21):
求助,如题双端差分输入电路的S11怎么仿真

网友:
如果是spectre,用sp analysis

网友:
建议看下cadence的workshop,里面讲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port怎么连接,如果单端输入的话,port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那差分输入,port怎么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port怎么连接,如果单端输入的话,port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那差分输入,port怎么连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port怎么连接,如果单端输入的话,port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那差分输入,port怎么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的时候,你可以在analog库里面加一个理想的巴伦,双端转成单端。 当然这只是理想的,后期还需要自己调试变压器,再优化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这样吗?做不出很理想的balun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输出阻抗是差分50欧姆,那你输出端用port直接跨接在这两个差分输出端上,设置阻抗为100欧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