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开关耦合电压毛刺

楼主(2018-06-21):
如下图所示,设计了一款BUCK DCDC.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每次P管导通/关断 的时候,都会对N管的GATE耦合很大的电压过去,导致大的电压毛刺。
有没有办法消除这个毛刺或者减小毛刺呢?
谢谢各位,欢迎讨论。

网友:
从SW波形看,没有问题,说明这个NOISE 不是来自功率管的寄生,那就DEBUG 驱动部分,具体的驱动部分,再贴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N管的CGD的电容影响的,不知道怎么减小这个电压couple。

楼主(2021-08-23):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老哥还在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适当增加驱动N管的反相器中的N管的尺寸

网友(2021-10-13):
http://bbs.eetop.cn/thread-913509-1-1.html
大佬还在嘛,我这个问题似乎和你这个有点类似,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就是加大管子的尺寸嘛

网友(2025-01-06):
增加驱动能力能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