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PDK安装问题

楼主(2018-06-21):
入门新手在论坛上下了umc 90nm的pdk可是不会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Linux操作系统的路径设置基本上是全透明的,所以一个PDK本身没有什么装和不装的概念,你要用PDK的哪一部分,直接通过路径设置指向它就好了,库文件也是,模型文件也是,版图验证规则文件也一样,都是路径设置的问题,无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