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sura DRC和Calibre DRC 本质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6-21):
各位大神、最近接触CADENCE 版图进行DRC 时 发现两种DRC。好像都可以做DRC。
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其解,
一,请教两种的本质区别?
二,大家是用前者多还是后者多?

网友:
Assura 是C公司
Calibre 是M公司

drc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本质区别.看使用习惯.

网友(2021-07-28):
calibre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