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sleep函数

楼主(2018-06-21):
请问skill脚本中有sleep函数吗?让while循环休息那种。。
想结合sleep和hiRegTimer写一个定时触发的脚本,但不想占用太多cpu(while(1)。。。)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skill里面有一个函数,例如ipcSleep(2)延时2秒
ipcSleep(
              x_time
              )
              =>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看到这个函数了。但使用这个函数会使virtuoso停下来,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