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clock transition clock latency和 uncertainty怎么确定

楼主(2018-06-21):
1.   在pre-layout 阶段, clock uncertainty = skew + jitter + margin其中jitter 可以由PLL 或DLL 文档中找到, margin 是后端要求的,那么skew 应该怎么确定? 或者说在什么资料中有说明?2.   另外clock transition的值怎么确定?
3.   clock latency的值怎么确定?

网友:
For UMC28:
clock tranistion 0.2ns
clock uncetainty 30% of clock period
pre-layout阶段全部只要设置uncertinty,个人认为不必搞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