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set_max_area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6-21):
在前端做DC时, 总是见到设置set_max_area
set_max_capacitance
set_max_transition

设置这些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愚蠢了吗,咋没有人回复?

网友:
最大面积一般设为0,即让综合后的面积越小越好
最大转换时间,约束了标准单元中信号由0到1或由1到0的转换时间,库中有最大转换时间的要求,可以设置的更严格。
最大电容约束,约束了库单元的输出引脚上的电容负载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
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设置set_max_fanout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你要知道fanout影响什么,tool去综合的时候,如果不设置fanout,可能会很笨的插很多推力小的cells,这样对timing不好收

网友:
回复 楼主:

    约束cell的最大扇出,扇出过大会使cell delay变慢

楼主(2018-08-10):
回复 网友B:
再问一句 这个max_transition 是指对于每一个cell 设置的他的最大的转换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