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itch cap电路中OP如何仿真稳定性

楼主(2018-06-21):
最近在做sigma delta ADC,主要用到switch cap电路,我想先仿真一下其中的opamp的AC特性,比较担心其稳定性;开环仿真OPAMP的时候,请问反馈电容是否需要当做负载电容放在电路里面?还是不用考虑?

谢谢!

网友:
以前都是单位反馈,全反馈电容来仿真的,的确有点over design;
理论上反馈电容是和输入电容串联的,实际loading应该比反馈电容小

网友:
反馈电容 需要当做负载电容放在电路里面